请问,各位大神,两芯式气缸磁性开关怎样接正负极,今天看到这种开关

楼主(2017-08-16):
请问,各位大神,两芯式气缸磁性开关怎样接线,今天看到这种开关!

网友A:
串入电源和PLC输入端之间,信号也是分源型 漏型的。

网友B:
NPN 黑 白
藍 棕
-24 訊號
PNP 則相反
黑 白
棕 藍
+24 訊號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和一般的开关接法差不多 接反了指示灯不会亮

网友D:
两芯式磁性开关,其实就是一个干簧管,无所谓正接反接,都可以。

网友E:
4楼正解

网友F:
24vdc敢敢往上接。两根线能出什么乱子……。
隔行如隔山

网友G:
串到输入线路里就可以了,相当于一个常开开关。有的会有正负极区别,有的没有区别,要看传感器类型。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H:
磁性开管没有正反,两根线随便接。

网友I:
不是每一种没有正反,两根线随便接,看看内部图吧。

网友J:
两芯线的磁性开关一般多用于气缸,没有NPN和PNP之分。但是确实有极少数的有正负极之分。一根接公共端,一根接输入。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K:
一般2线的都是棕 蓝 2根线 标准情况下 棕色就是代表P24 蓝色代表0V 当然2线制的开关也有是PNP的 正常我们用的都是NPN 如果还是不清楚 就看他的内部电路图 一般正规的感应开关都会附有内部电路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两芯线的磁性开关一般多用于气缸,没有NPN和PNP之分。但是确实有极少数的有正负极之分。一根接公共端,一根接输入。
當然有決定在PLC輸入端子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L:
复议10楼,PNP和NPN接法不一样的,那些说随便接的,接错了,信号会有,但是你去看灯会不会亮
huiyang

网友M:
二心的有正反 接反了,检测不到信号 开关上指示灯也不亮。试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