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7):
工业使用最多的是3相异步电机,其基频是50HZ,所以其工作频率也就在0至50HZ范围。如果电机的基频在300HZ呢?是不是该电机可以工作在0至300HZ的频率范围呢??还请高人指点!请勿砸砖!!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A:
这个应该根据电机来定吧。一般是50HZ但是雕刻机的电机是400HZ基频必修设定400HZ。使用范围就是0-400可调速。使用50hz电机会烧毁。但是普通电机基频设为50吧,最大频率设定为120HZ的有过。再大就不知道可不可以了。

网友B:
基频不就是额定频率么,可以超过基频运行的啊。基频以下,电机可持续输出最大扭矩为电机的额定扭矩,为恒扭矩区,由于转速低于额定转速,电机输出功率小于额定功率。基频以上,转速增加,电机电压不可能大于额定电压,所以电机可输出最大功率不变,为电机的额定功率,此时由于转速高于额定转速,最大输出扭矩会下降,转速越高,可输出最大扭矩值下降越多。
  • 下载积分:+1(zhtokokk) 这个解释好。
  • ヅ微笑面对每一天,即使生活并不美好ヅ

楼主:
    请教这个电机如何知道其基频!目前只知道其大概功率为7.5KW。把基频设置为200HZ可以正常运转,设置为300HZ同样可以正常运转,只是运行电流大小有区别。但是不知道其正确的基频!请高人指点一下此电机的正确基频!!谢谢!!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频率超过60HZ以上就要用变频调速了,工业上用电机都是50---60HZ

网友D:
    我也是不明白;0-400hz;几百hz运行的电动机是什么特殊电动机;普通电动机的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不明白;0-400hz;几百hz运行的电动机是什么特殊电动机;普通电动机的行吗;

    有中频电机和高频电机,中频电机一般常用在内圆磨床砂轮旋转,高频电机没接触过不好说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E:
    我也是新手不过,电机的频率不是乱給的。是根据国家电网的供电频率设定的。国家电网的频率是50HZ,即最大为50HZ,不是电机设定多大就是多大。

网友F:
    对于电机,有额定频率,怎么叫基频?

网友G:
              基频以下,电机可持续输出最大扭矩为电机的额定扭矩,为恒扭矩区,由于转速低于额定转速,电机输出功率小于额定功率。基频以上,转速增加,电机电压不可能大于额定电压,所以电机可输出最大功率不变,为电机的额定功率,此时由于转速高于额定转速,最大输出扭矩会下降,转速越高,可输出最大扭矩值下降越多。

         基频以下,电机可持续输出最大扭矩为电机的额定扭矩,为恒转矩调速区;基频以上,为恒功率调速区。
         基频是电机设计时就定下的。
         普通的变频电机铭牌上会标记:50HZ以下为恒转矩,50HZ以上(见过50-100HZ)为恒功率。

网友H:
    由电机决定,每分钟转速达到几万转的高速主轴,通常都用400HZ的变频器驱动

网友I(2018-05-23):
    飞机上大多用400hz,减少重量。与设计有关,当然工艺难。

网友J:
电机应该是额定频率,基频针对的是电网,比如中国电网基频为50hz,正常工作为50hz,但是电网频率并不是单一的频率,通过傅里叶函数可分解为基于基频的倍数频率,一般叫谐波,我不知道你这电机干嘛使用,如果可以参考电机铭牌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机应该是额定频率,基频针对的是电网,比如中国电网基频为50hz,正常工作为50hz,但是电网频率并不是单一的频率,通过傅里叶函数可分解为基于基频的倍数频率,一般叫谐波,我不知道你这电机干嘛使用,如果可以参考电机铭牌

别指望铭牌了!!一切还是要自己测自己试!!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K:
如果没有铭牌就不好查了,只要使用正常应该没问题。如果电机额定频率在变频器上设置不正确变频器会报警或者电机扭矩变小带不动负载。最高用过120HZ额定频率的电机,变频器基准频率设置为120才能正常运行。
自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K:
有高速电机的,电机频率是很高的,必须配变频器,变频器有基准频率参数要设定和电机频率一样才能正常运行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新手不过,电机的频率不是乱給的。是根据国家电网的供电频率设定的。国家电网的频率是50HZ,即最大为50HZ,不是电机设定多大就是多大。
自学

网友L:
基频以下运行是恒转矩输出,转速低于额定转速,电流低
基频以上运行是恒功率输出,转速高于额定转速,转矩小于额定转矩,只能带轻负载。
300HZ的基频真没用过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基频以下运行是恒转矩输出,转速低于额定转速,电流低
基频以上运行是恒功率输出,转速高于额定转速,转矩小于额定转矩,只能带轻负载。
300HZ的基频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