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驱动器SGDM与SGDS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8-17):
安川伺服驱动器SGDM与SGDS有什么区别?是否可以互换?

网友A:
估计换不了,安川SGDM是Σ-II系列的,驱动方式是脉冲指令型的;而SGDS是∑-Ⅲ系列的,驱动方式是MECHATROLINK-Ⅱ通信指令型的。
下载积分:+3(namae) 真诚感谢!

网友B:
一个是西格玛2,一个是西格玛3的,不能混用,
两者都有各自的脉冲伺服和mechatrolink-2 伺服。
daiz@yaskaw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