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PLC后,直接下载原来程序就行了吗?

楼主(2017-08-17):
AFPX-C30TD plc通过COM5通讯模块连接一台电子秤和一个组态软件。
现在是这样的,更换了1台新的plc,然后将原来的程序通过FPWIN GR2.902C下载到新的plc上,结果组态能与plc正常通讯,plc却读不到电子秤数据。
换的plc是同一个型号的,电子秤通过com口与PLC通讯模块COM5连接。
请问是plc导完程序还需要配置与电子秤的通讯还是电子秤有问题?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需要配置PLC通讯口

网友B:
PLC硬件需要重新组态

网友C:
我也有遇到这样的事
稀里糊涂就换上了,也下载了,数据全没了......

网友D:
硬件组态重新下载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硬件组态重新下载一下
是不是把源程序里能下载的东西都下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