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KT100如何进设置画面

楼主(2017-08-17):
西门子KT100上载程序后开机直接进入程序画面怎样才能进入设置画面

网友A:
都下班了,还是论坛里熟悉西门子的少啊,做一个按钮,添加事件见图所示

楼主:
谢谢指点我的意思是进设置触摸屏参数画面

网友A:
我只能确认楼主根本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