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3SA 与 J4系列 伺服
不断的学习学习学习

楼主(2017-08-17):
第一次用 脉冲加方向控制 PLC与伺服应该怎么连线了? 手册看了不是很明白

网友A:
按第二张图片接线,然后在参数里设置,脉冲+方向。
J4伺服用USB线连接电脑,在软件里设置。

网友B:
可以下载JE伺服手册来看,哪里面有集电极输出接线图。
JE与J4针脚很大部分是一样的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C:
不难,看看位置控制,查看伺服驱动器数码管当前状态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C:
上图是Q系列plc定位模块,和你现在plc接线有区别。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C:
没有这说法,以前大把用1N控制三菱伺服
三菱PLC 3SA 与 J4系列 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