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omron cj1m

楼主(2017-08-17):
请教各位 我想把旧的cj1m-cpu11 的程序导出来 可是 之前没有这方面经验
需要欧姆龙特制的usb 线吗 还是usb-232 就可以连接
只能上面小的接口可以online 吗?
请教了 谢谢

网友A:
跟据PLC接口买线,淘宝网上有卖的

网友B:
欧姆龙的USB线是专用线,端口之间的连线与普通USB线不一样。

网友C:
这个型号的PLC的两个接口都可以随便使用,
9孔口是普通的232口。通讯线可以自己做,接法在PLC的用户手册就有图片。
外设编程口需要专门的通讯线。

网友D(2017-09-28):
去淘宝上买,线都舍不得买,搞什么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