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7):
一直报无法连接,在某宝上买了根USB线,还是不行?触摸屏是新的,小白第一次用请求帮忙,

网友A:
USB驱动装好了吗?
在工具-选项-重新安装PT的USB驱动程序,安装过了

网友B:
设置如果没问题的话,换条USB线试试。
换过了,设备管理-显示驱动前面有黄色感叹号,手动安装又找不到驱动文件

楼主:
换成xp系统就可以了,只是报警初始化PLC控制区域失败,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成xp系统就可以了,只是报警初始化PLC控制区域失败,怎么回事?

没事,正常,不必理会

楼主:
可是和plc通訊不了呀,沒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