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7):
请问devicenet现场总线一般哪种PLC用到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是devicenet通讯很多PLC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是devicenet通讯很多PLC都可以用,

请问一般PLC的通讯模块或插件都支持吗?
比如欧姆龙的232插件cif11支持mobns
是否支持它了?

网友B:
AB的PLC支持的三大 基本协议之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般PLC的通讯模块或插件都支持吗?
比如欧姆龙的232插件cif11支持mobns
是否支持它了?

不支持,欧姆龙有专门的devicenet通讯模块,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C:
ab   欧姆龙的都有用到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D:
欧姆荣PLC都有用

网友E:
欧姆龙用DRM21模块来实现DEVICENET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