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7):
请教各位前辈,欧姆龙PLC CJ1M自带的232口能上载,下载程序吗?我自己弄了一下发现不行,但是用串口调试软通过232口发送数据,有数据返回。我用的是RS232转USB数据线。请问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可以问问欧姆龙官方电话

网友B:
完全可以,外设编程口和扩展232口都可以随便上载 下载程序和监控的。
如果是USB转接的线,要注意通讯设置的正确性,例如起始位,校验位,停止位,波特率等。

另外并非市场上所有的USB-232转接线能正常用于PLC联机的应用。有很多的USB转接线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