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关于一项目的构架

楼主(2017-08-17):
是这样,有盒装的产品需要CCD检测合格,一盒是10x20个装,大小只有小指头的指甲大小,前面输送带传过来,两轴模组带动CCD飞快的检测产品是否有缺陷,检测完毕送到下一站通过三轴机械手将不良品吸出。工序连续工作。用5轴的控制模块能否实现这个功能,如果仅用PLC貌似很难实现,应为不良品的位置需要坐标定位的数据。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构架没有
huiyang

网友A:
能控制五轴的PLC 就能实现。

楼主:
关键PLC不好存储定位坐标啊 ,可能第一个盒子已经扫描完成,第二个盒子马上过来扫了,话说基恩士CCD它是怎么给NG定位信息的,有做过类似的大神出来讲一下。

楼主:
没大神做过类似项目么,就是在CCD检测有NG的时候,需要把NG的位置给到PLC,在一盒200个产品检测完毕后 下一工序进行抓取。

网友B:
我做过类似, 10*20=200个工位坐标,
两轴马达先检测, NG的位置贮存,
三轴马达 把偏移后的坐标按次序抓取。
FP-XH 满足6轴。
检测第一个点的位置需要设定,其它点的坐标通过偏移可以得到。

网友C:
测量信息 需要进行移位处理

网友D:
,;检测输出信息带序号,序号OK=1,NG=0 就行了。 下工站三轴根据序号的0或1进行判断抓取,

网友E:
保证盒子状态的一致性就可以用200个位状态代替200个坐标

网友F:
位移+变址就可以做到了啊/
QQ:611369538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位移+变址就可以做到了啊/
我知道移位寄存器可以存储当次的信息,问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前面第一次200个记录完毕,还没到抓取这一站时候,CCD又已经接着扫第二盒第三盒。。。这样子PLC需要存储的信息量是不是就很大了,有大神做过类似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