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8):
各位大神求助,这阵子有个任务是要求从伺服驱动器中动态采集读取电动缸的力矩、行程、压力的数据,联系了厂家确认,可以通过ethercat、串口、伺服驱动器的软件来读取,但是怎么读取和保存,保存是以什么形式,这些都一头雾水,请大牛们来指点指点,谢谢真的是给跪了/(ㄒoㄒ)/~~

楼主:
或者各位大牛给个方向也行,起码让我知道路怎么走。。。才刚刚进这行,真的不懂/(ㄒoㄒ)/~~
huiyang

网友A:
驱动器和屏直接通讯,屏可以读取数据(驱动器开放的话),屏保存数据也是容易实现。
先谢谢大哥的回复ORZ......不过任务这边只希望将数据读取到然后保存起来,能通过电脑直接保存就可以了,boss也不会增加什么设备给我。。。您指的屏是HMI吗?

楼主:
先谢谢大哥的回复ORZ......不过任务这边只希望将数据读取到然后保存起来,能通过电脑直接保存就可以了,boss也不会增加什么设备给我。。。您指的屏是HMI吗?

网友B:
你给的硬件条件是什么?
1、伺服是绝对值系统
2、读取值的上位机可以使PLC也可以是电脑主机也可以是HMI 但是必须物理层和协议一致
3、PLC的很多都支持ethercat、串口(modbus、tcpModbus)、can open等
4、电脑也是一样的,电脑读取你需要学会只用编程语言,你是新手,如果快速上手,VB最简单,如果做的好就学习高级语言 如c++、C#
感谢大牛的指点,这边的硬件条件是由伺服驱动器,采用高创的CDHD伺服驱动器,PLC是欧姆龙的,更希望是用电脑,若电脑读取的话,编程又需要了解什么呢?谢求大神指点/(ㄒoㄒ)/~~

huiyang

网友A:
是指HIM 如果用电脑的话,当然楼上上说的,VB最简单,如果做的好就学习高级语言 如c++、C#都可以,但是一搬人没有经验没法上手,屏有电脑版软件,直接用屏的电脑版本和在屏上做是一样的。就看你去找哪家屏,支持这个功能就行。还能和你驱动器能通讯上。我所知道的是昆仑通的电脑版和市场上主流驱动器都能通讯上。
是的,如果需要编程可能我无法很快上手,但是如果能实现应该还是能扔给别人去帮忙做的/(ㄒoㄒ)/~~,按照大牛你的说法,我去研究研究,是不是电脑版的昆仑通就可以直接通讯不需要硬件了呢?电脑模拟出来一个HMI?有什么说错的大牛指点,我也是一知半解ORZ....
huiyang

网友A:
另外 好像电脑组态软件都可以实现吧。组态王 和利时 什么的。

网友C:
可以用组态王读取实现啊,数据传送到标志位里,然后用组态王变量读取保存。
PS:本人也是刚入门,只知道用组态王读取很容易实现,至于如何写到标志位就只能靠你自己个儿了......
刚入门的也都比我厉害,我是连门都还没摸的ORZ,我去看看了解一下组态王,请问标志位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以前没了解过

网友D:
看懂驱动器的通信协议先,首先搞懂这个那跟其它的外部设备通信没有什么区别啊,
好的,谢谢大牛,协议我也在了解,现在我的认识可能还比较肤浅幼稚,我以为是协议支持,那在电脑上使用的时候按照协议来连接端口,然后在相应软件上选择好选项,就可以反馈采集信息了。不过不可能那么简单ORZ,而且采集到的数据是什么我也不清楚,这两天一直在摸索看资料,但是又有点无头苍蝇的节奏,想各位大牛指点指点方向
好好赚钱

网友E:
哈哈,我都不会改怎么学习VB啊,好想学
没啥。。现在学就好。。。我现在还啥都不知道,得抓紧看,蛮急的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我也很尴尬。。大牛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建议呢。。。

网友G:
从头学做这个有点.........
我也很尴尬。。所以直接求助了。。。大牛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建议。。。

网友C:
术业有专攻,我不见得比你强。本人刚毕业,实属新手村小白。在此互相学习,共同成长!
打个比方说吧:若VD504中数值为32位浮点数,然后组态王 建立实数变量“A”      变量类型I/O实数、连接设备西门子、寄存器V504、数据类型FLOAT、属性为只读。最后在画面中建立文本(文本内容自定)双击文本后选择模拟值输出,关联变量“A”。运行后VD504中的数值就能显示到画面上了。利用报表控件可实现读取与保存
真的十分感谢!我自己去试试研究看看可行不,毕竟我也是菜鸟得学学。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