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8AD 通道数据超出范围

楼主(2017-08-18):
1、选择的是电流输入模式(4-20ma),通道数据最大为8000,怎么D102的数值是13103?
2、CH2的温度变送器接入热电阻,CH1的没接入热电阻,怎么CH1也有数值输出?

网友A:
1、数据会溢出,例如断线状态下,因此你可以查看BFM#28中的数据状态。
2、同1
Good Luck~
下载积分:+2(yyyy1587) BFM#28 各位都为0,看似 ..

楼主:
BFM#28 各位都为0,看着正常,还有哪些可以查看的呢?
解决了,是传感探头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1、数据会溢出,例如断线状态下,因此你可以查看BFM#28中的数据状态。
2、同1
Good Luck~

网友B:
D102演算過程,可能出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