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三菱断电保持型数据寄存器究竟有哪些

楼主(2017-08-18):
程序参数设置里所存D200-D511 可是我在触摸屏里设置D2000以后的断电也能保持这么回事 ? 还有程序中中间运算的结果 断电可以保持吗

网友A:
中间去处结果要看你选用的类型吧,不支持固然不会保存,要看你程序里具体的条件来定的.

网友B:
200-511默认是断电保持的,但是你可以修改让它不保持,512-7999是默认掉电保持的,不可以修改让它不保持

网友C:
这个也要看是什么机型的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