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8):
1.请教个问题 :一个步进电机带动类似杯子的圆形工件进行喷漆,正常运行的360度除以90 相当于4次喷完。 如果在运行过程中在0到360度任意位置卡掉了。 我想从步进电机卡掉的当前位

置继续喷漆,  就是360除以当前位置,但是这样问题来了 正常运行的时候我是360除以90除出来等于4是可以整除的,   打个比方360/27=13.3333不能整除哪我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2.工艺就是 托盘上工件到位后控制步进驱动器转动角度然后进行喷漆 (喷完360度) 不能重复喷漆

大哥们帮我看下这个工艺得怎么做合理  ,先在这说谢谢啦

网友A:
绝逼是绝对定位啊,从卡逼的地方开始继续直至360°,没必要除啊。

楼主:
走完一圈中间至少得停四次

网友B:
绝对值编码器或绝对值伺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