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三菱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7-08-18):
请问大神 FX2N 4DA 模块选择0 - 10 V 输出 三菱变频器也设置电压输出 OV 变频器肯定是无输出 10V的时候请问变频器的频率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看你变频器上限是多少
请问我设置上限50HZ 10V就是50HE 我设置上限60HZ 10V就是60HZ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变频器上限是多少
如果我设置上限50HZ 10V就是50HZ
设置上限40HZ 10V就是40HZ吗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是的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