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程序中, 关于DR0,IR0常开量触点的意思?

楼主(2017-08-19):
前几天看到一段程序; DR0,IR0常开量触点代表什么意思有点不明白?DR0,IR0在MOV指令中我知道代表在IR0中的物理地址偏移了DR0中的数值,但出现DR0,IR0触点有点不太明白,DR0中的数值是代表IR0中的第几位吗,是不是IR0中的第DR0位置1,就有动作,还是这个MOV指令完成IR0中的物理地址偏移了DR0中的数值的一个完成标志啊
小弟刚接触欧姆龙,望哪位大师给我解答,谢谢哈

网友A:
IR0是引索寄存器,DR0是偏移。
举例IR0是一楼的地址,DR0如果是3的话,那么DR0,IR0常开量触点代表是3楼。

楼主:
嗯嗯,我稍微明白了点,谢谢哈,还要向你们学习呢

楼主(2017-11-06):
这个DR0,IR0常开量触点是个BOOL量,而DR0,IR0实际含义是IR0中的寄存器偏移了DR0的值,前者跟后者没有直接的联系,前面只是个符号名称用了DR0,IR0而已,它的通断状态跟
程序是否执行IR0中的寄存器偏移了DR0的值没有关系,现在我个人觉得把这个常开触点当做常断标志,它的常闭触点当做常通标志就好了!!
希望跟我之前一直有疑惑的同行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下载积分:+1(qll72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