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维纶通触摸屏请教

楼主(2017-08-19):
第一次用维纶通屏,想看下别人的画面,但每次打开都提示说找不到图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用的是EasyBuilder Pro,软件安装在C盘,图库我也从官网下载并放到library这个文件夹了。

网友A:
又一个中招的孩子

网友B:
肯定了,你上传别人的你肯定没图片了 ,直接删除
工控人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了,你上传别人的你肯定没图片了 ,直接删除
直接删除后,那个画面就只剩下方框了。
如果没有拿到别人的图库,这个问题是不是没法解?

网友C:
你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D:
你先把上传下来的文件,反编译一下,再打开刚反编译的文件图片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