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出来帮忙看看这个问题。。

楼主(2017-08-19):
一个开关量整体延时30秒后动作??????(假如开关开启2秒,就让这个开关量延时30秒后开启2秒。)大侠们帮忙解决下。三菱Q系列PLC
还有怎么让用一个接近开关实现触摸屏时时显示每分钟的生产速度?????????????????????

楼主:
大侠们帮忙给分析下这个逻辑问题

网友A:
看你的等级,不应该问这个问题啊

网友B:
开关量脉冲置位中继,中继驱动定时器作为输入条件就行了。
接近开关接到plc的高速脉冲计数器里面有单相单计数器。手册有例子程序。

网友C:
第一个问题是每次按下之后,30秒之内还会不会按下,第二个很简单,作除法罢了

网友C:
如果第一个问题是按下之后30秒之内不会有按键再按下,那么很简单只要用两个计时器就可以实现了,如果不是,那么可以用一个固定的时间扫描输入,用变址的方式保存读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