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9):
一个开关量整体延时30秒后动作??????(假如开关开启2秒,就让这个开关量延时30秒后开启2秒。)大侠们帮忙解决下。三菱Q系列PLC

还有怎么让用一个接近开关实现触摸屏时时显示每分钟的生产速度?????????????????????

网友A:
没用过Q,假如用FX系列。我会先保存输出动作时间啊,然后在等待三十秒后启动那个输出到之前保存的时间为止啊。首先你触摸屏显示每分钟速度-你一分钟接近开关的次数能除60不就出来一分钟的速度吗。如果想要每分每秒可以用每隔两个工件的时间差来计算吧。。。以我的能力只能这么做了--。

网友B:
是不是扫描时间定的不一样啊

网友C:
搞个自锁的然后加个时间继电器t1,30秒后时间到触发时间继电器,启动另外1个时间继电器  t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自锁的然后加个时间继电器t1,30秒后时间到触发时间继电器,启动另外1个时间继电器  t2,

你的想法太简单了  实现不了的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呀

网友E:
点动按钮,还是转换开关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E:
dxxZ0 j这个简单  z0=30s
WX:13076996110 深圳

楼主:
引用 网友E:
dxxZ0 j这个简单  z0=30s

具体怎么写 没有理解大侠的这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Q,假如用FX系列。我会先保存输出动作时间啊,然后在等待三十秒后启动那个输出到之前保存的时间为止啊。首先你触摸屏显示每分钟速度-你一分钟接近开关的次数能除60不就出来一分钟的速度吗。如果想要每分每秒可以用每隔两个工件的时间差来计算吧。。。以我的能力只能这么做了--。
具体的能写个例子么   谢谢大侠了

网友A:
笨办法,弄个很长的时间(大于一个工件加工),然后,接近开关第一次亮,放一个寄存器,第二次亮放一个寄存器,寄存器减就是时间差。然后数学上搞一下,就能算出一分钟的个数,要么就是在启动的时候开始计时,一分钟记录下接近开关的次数,到了一分钟重新计时计数。。。可以INCP。如果动态的话,就用第一种办法啊。静态可以第二种。继电器输出时间类似。输出的时候开始计时,下降沿立马吧时间传送进继电器。下次启动,就可以out t0 d0.D0为你想输出的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