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问一个罕见伺服

楼主(2017-08-19):
最近得到一套伺服驱动和电机,MR-J20A。这个型号比较少见,百度,各大论坛都没介绍,只有维修服务,这伺服能不能直接用plc发脉冲驱动呢?有没大师还存有此干货说明书?,在此先谢谢大家

网友A:
找资料去三菱官网找,就算中文官网没有日文官网肯定是有的。百度的你看看广告就行了。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有基本上和j2s差不多一样,可以发脉冲控制的

网友C:
呜呜呜呜无

网友D:
网上找了一下,还有说明书。
只是太老了,J3都停产,这个应该是和J2同年代的产品。

网友E:
这个是可以用发脉冲的形式来控制的,型号写错了吧,是MR-E系列?我这边有份MR-E的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