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宏指令新手求助,怎样观察宏指令执行情况

楼主(2017-08-19):
菜鸟请教,威纶屏幕如何观察宏指令执行情况,指令编译没问题,执行后出了问题,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有没有直观的方式来观察执行情况呢,比如说单步执行或者说类似于PLC的监控模式。

网友A:
威纶确实在宏调试这里做的不是很好,没有单步,也没有断点,只能模拟,可以建一个专门测试宏指令的文件,在对自己写的宏没有把握的时候,或是要测试功能的时候,这里面写,然后不断的模拟,错了就自己分析,不断的改做多了就好了,我就是这样...我也想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法
下载积分:+1(裔风狂舞) 热心助人!
静水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