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远程IO故障

楼主(2017-08-21):
请教大神,远程IO上ERR灯闪烁,但是设备有时能正常工作,有时没有输入信号,请问是什么故障?
设备之前运行没有问题,参数端口设置等都没有改变
描述:故障视频

网友A:
检查信号部分,外围感应

网友B:
是CCLINK总线线。
所使用的线是CCLINK专用线吗,如果不是专用线,那是有点不稳定的

楼主:
谢谢帮助,使用的是CCLINK专用线

楼主:
感谢各位帮助,问题解决,是CCLINK的线松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