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关于电路板螺丝检测

楼主(2017-08-21):
新项目,客户要求检测电路的固定螺丝是否已安装,请教高手如何检测?不要求检测拧紧力,只检测有无.不考虑视觉(费用超了)

楼主:
急盼高手回复

网友A:
一般光纖則檢測的出~~
有沒有鎖好要靠扭力及高度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激光传感器就可以啊

网友C:
应该有很多方法吧?比如用小型的压力传感器按螺丝位置设置,检测时压到线路板位置停止,如螺丝缺失则此位置无压力信号或有异常表示需挑出。简单点就是用微动开关代替压感器,点位则用螺丝同径自复小传导杆带个小弹簧,当有螺丝时传导杆压下微动开关,无螺丝时则无信号。
不管是压感器还是微动开关,串联的方式连接占用一个模拟量口,通过检测串联的电阻值来判断。假设用微动开关的话,还可以用用不同的电阻并联在微动开关的常闭端两端然后串接,根据压下与否形成的不同电阻值判断那个螺丝没安装到位。
当然如果需要很快速的检测,那可以用视频识别方式,因为通常螺丝安装与否此点位的颜色肯定不同。

网友D:
位移传感器,检测螺丝的高度,有螺丝和没螺丝的高度位移是不一样的,这样方法比较可靠安全。另外对射光纤,自反射的激光传感器也可以.
想便宜一点就用一个气缸接上一个传感器,传感器亮了就ok,不亮就报警。不过,传感器的位置要求比较高。。。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E:
基恩士LR-Z轻松搞定

网友F:
根据实际应用场合设计,如果电路板固定在金属机体上,且机体是固定在专用制具上的,哪就非常简单了,做一个上制具与电路板同尺寸,在每个对应有螺丝固定的地方安装一个碰到硬东西能伸缩的探针,再找一个良好接机壳的地方也装一个同样的探针,这个探针接COM点,其它的探针分别接PLC的一个输入点,一个机体过来,气缸下降,开始检测!

网友G:
考虑基恩士的传感器,基恩士对这方面研究比较多

网友H:
如果产品可以接触,用探针就可以

网友I:
探针加神视GL-8F
QQ:611369538

楼主:
高手在民间,长了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