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1):
直接用k99999和k-99999不能实现正反转,但是换成寄存就可以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程序上没看出问题。  只是要注意数值不能太大,FX的PLC这个数值有上限的。好象就是5个9还是6个9

网友B:
是6个9,建议楼主把所有程序发出来看看可能那边有错误
引用 网友A:
程序上没看出问题。  只是要注意数值不能太大,FX的PLC这个数值有上限的。好象就是5个9还是6个9

网友C:
DDRVI是32位用寄存器会用到D0D1两位。在指令上直接用K值可能会导致运算错误,符号位好像不一样

网友D:
3楼说的不错

网友E:
不应该啊,我的可以。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也是换成寄存器就可以,然后在别的机型上又可以,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
QQ:611369538

网友G:
楼主少了个9,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楼主少了个9,

少一点有关系么?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H:
学习了,楼主确定原因了没?

网友I:
引用 网友C:
DDRVI是32位用寄存器会用到D0D1两位。在指令上直接用K值可能会导致运算错误,符号位好像不一样

没关系的 我一直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J:
有点像双线圈输出,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J:
5楼的用的是步进指令,脉冲输出分别在两步当中,所以他那个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