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1):
三菱新手请教大家一下,我们现在想用三菱PLC做一个项目。项目中有2个伺服和8个步进(精确度要求一般),用什么配置比较好?麻烦高手指导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10个轴上L或者5U吧

网友B:
用3U的吧,刚好Y0,Y1控制两轴伺服,Y2控制八个步进
QQ:61136953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3U的吧,刚好Y0,Y1控制两轴伺服,Y2控制八个步进

Y2怎么控制8个步进。。。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U的吧,刚好Y0,Y1控制两轴伺服,Y2控制八个步进

同问,先谢谢了!我去查查资料。

网友D:
FX5U_80MT/ES+FX5-16ET/ES-H(3个) 正好10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