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助Q系列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17-08-21):
公司有一个项目,需要电脑编写软件控制PLC,请问电脑最多可以连接多少台PLC且通讯距离是多少?还有这方面的工控资料怎么不能下载了,在线等,谢谢大家!
积极回答问题

楼主:
工控下载怎么打不开了,出现这样的画面
积极回答问题

网友A:
请问电脑最多可以连接多少台PLC且通讯距离是多少?
有多少IP 就有多少
網路可到的距離都可。
(網路線建議約100米,中間加HUB就加長)
非常感谢
下载积分:+5(伸手碰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