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s2010集成的vb.net编写与三菱plc通讯的软件

楼主(2017-08-21):
如图,在控件这边添加了4个控件分别是actutltype actprogtype actwizard act easyif ,但是只有三种控件能加入窗体。如果要通讯的话这几个分别适用什么控件

网友A(2017-09-23):
我做过C#和 FX的

网友B:
这些控件都须要安装,不便于以后软件方面的升级维护,软件也不方便申请著作权,建议下载这里的源代码,用这种方式更方便: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网友C:
这个要安装MX 软件。。。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