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一个,刚接触PLC ,有些程序看不懂,请教各位大师指点,在此谢过。

楼主(2017-08-21):
附件中,当V3000.6通时,V3100.1究竟是置位还是复位状态。

网友A:
复位 扫描是从左至右 从上至下

楼主:
那V3100.1何时会"SET"状态呢

网友B:
无稳态震荡电路,V3100.1究竟是置位还是复位状态谁也不知道。

楼主:
就是有点晕

网友B:
引用第1楼佳力于2017-08-21 16:42发表的 Re:我是菜鸟一个,刚接触PLC ,有些程序看不懂,请教各位大师指点,在此 .. :
复位 扫描是从左至右 从上至下
正因为扫描是从左至右 从上至下 所以只分析一个周期的花是
置位状态
,你是错的。

网友C:
可以在仿真器试下,

网友D:
兄弟,这是一个二分频电路,v3000.6第一个脉冲,过后v3100.1置位导通,第二个脉冲过后,v3100.1复位断开

网友E:
是复位状态,这个根据扫描周期特点就能判断

楼主:
从我设备动作来讲应该是二分频电路。

楼主:
帮看看收料马达Q2.4与Q2.5怎么会同时有输出?

网友B:
要么全部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