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1):
用模拟量模块控制变频器无极调速,求程序编写思路

网友A:
这种程序也要思路?

网友B:
用个2AD模块就行了

网友C:
就一行程序还要思路。。

楼主:
实现像电位器那样的平滑加速,平滑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程序也要思路?

像点位器那样的加速和减速,加减速占空比可设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像点位器那样的加速和减速,加减速占空比可设定

网友D:
用斜坡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还要思路???
QQ:611369538

网友F:
LD X0, INC D0
LD X1, DEC D0

网友G(2017-09-21):
看你做到什么样子,例如减法指令,如果用DA模块来做,就0.01v去减或者加。如果走通信就加减频率。还要看负载的情况。我用过多机驱动链条的设备,起步缓慢加,例如4000对比10v,那就40加40加40加40.。。。。。。。直到你需要的速度,触发加减的速度需要看负载是实际情况。

网友H:
程序控制变频器无极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