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1):
各位大神,请问步进电机加脉冲反馈装置,并且,与控制器构成全闭环,与伺服电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东方电机有闭环步进,精度应该高一点吧。
施耐德也一体式的闭环步进电机。

网友B:
个人认为:如果按这样做,就相当于伺服控制的方式了,只不过伺服不会像步进那样丢步,如果这样做,哪怕检测到了脉冲,也不是真实的,如一楼所说,多此一举,还不如用伺服,如果实际接收与反馈的脉冲不相等就会报错!

网友C:
在电机轴驱动的地方加一个编码器啊,定位完毕后看丢失的脉冲有多少,步进一般缓慢启动还是挺有优势的。
huiyang

网友D:
要求不高可以这样做,省成本。精度高的还是用不样做。

网友E:
最近几年常见这种四不像的东西出现在各大机电论坛里

网友F:
雷赛有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叫简易伺服,用着还不错。

网友G:
闭环步进,是为了监控工作电流,和伺服是两回事
如果像楼主所说的,硬件上是没有什么区别,区别是伺服会自动补偿掉步,而步进加编码器是要在程序里面设置。
QQ:611369538

网友H:
步进电机的特性是低速大惯量,  加编码器并不是多些一举。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四不像的东西就是玩的信息不对称嘛。这个叫做步进伺服马达,既有伺服的优点,又有步进的优点。价格还便宜。实际上就是步进的玩意加个便宜编码器。而且负载不能太大。大的厂家的经济型伺服仅是普通伺服的阉割。质量还是有保证的如三菱的MR-JE。价格就在那里。不要买了贵的四不像还达不到要求,那并非本意。首先要设计的东西可靠。性能,寿命,维护。这些都要考虑。跑个一年。磨损很多。也滑不来的。

步进加编码器不如用伺服,MR-JE应该只是功能简化版吧,价格实惠,用了很多套,还不错的。
  • 下载积分:+5(libin520)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