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2):
描述:接了热电阻的情况下
描述:在A+,M接线端测出电压
描述:没有接热电阻的情况下
描述:没有接热电阻的情况下,在A+,M接线
变送器是PT100  0-10V电压输出型,
plc为224xp自带模拟量输入输出型,
测温的是三线PT100热电阻型
在连接自带模拟量且接线正确的情况下电脑监控显示采集数为负数,但我用万用表测出A+,M的电压为1.775V经换算等于室温35°c,不接热电阻的情况下变送器对模拟量输出电压为15V。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自带的模拟量采集会显示负数还有怎样解决,用手握住热电阻时温度反而会下降,用冰时温度反而上升?

网友A:
看一下热电偶进线有没有接反。一般接反就会出现加热温度显示下降的情况。。

楼主:
试过但是没用,接反热电阻都是出现这些情况

网友B:
学习下,把问题顶起来

楼主:
这个程序是经调试过已经解决了温度用手握住就下降的问题和解决负数问题,至于为什么模拟量会出现负数,大概是自带的模拟量问题,尝试过用1.5V的电池也会出现负数
附件: 调整过的温度读取.rar (2 K) 下载次数: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