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2):
浮点数运算后化为整数,小数点后需4舍5入,求思路

网友A:
这个问题以前没注意过。如果要做一个程序还蛮麻烦的:

INT这个指令应该有一个选择,可选择四舍五入或直接舍掉,这样多省事。

网友B:
INT取整指令是把小数部分去掉,可以加0.5后再用INT指令可以达到四舍五入的效果。
  • 下载积分:+1(遇上方知有)
  • 下载积分:+1(jum1982) 编程中的一些小技巧,比 ..
  • 下载积分:+1(apei2014) 好贴好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NT取整指令是把小数部分去掉,可以加0.5后再用INT指令可以达到四舍五入的效果。

      哈哈,FX用这个办法最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NT取整指令是把小数部分去掉,可以加0.5后再用INT指令可以达到四舍五入的效果。

    FX 这个办法确实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以前没注意过。如果要做一个程序还蛮麻烦的:

    [attachment=205857]

    INT这个指令应该有一个选择,可选择四舍五入或直接舍掉,这样多省事。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取整指令是把小数部分去掉,可以加0.5后再用INT指令可以达到四舍五入的效果。

    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NT取整指令是把小数部分去掉,可以加0.5后再用INT指令可以达到四舍五入的效果。

    好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INT取整指令是把小数部分去掉,可以加0.5后再用INT指令可以达到四舍五入的效果。

    我以前就是这样做的,英雄所见略同啊
    QQ:611369538

网友F:
    二楼好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