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FX3U通讯台达EL变频器不上。。。急急急!(已解决)

楼主(2017-08-22):
原来用过FX3U+485ADP通讯施耐德变频器,没有问题,现在改成了通讯台达EL变频器就怎么也通讯不上,变频器上设置的参数和程序里面一样,求大神指导下,看了好多资料也也通讯不上..

网友A:
线有没有接错,568B的网线的话我记得是白蓝,蓝,白绿,绿

楼主:
变频器那头是按标准 白橙 橙 白绿 蓝 白蓝 绿 白棕 棕 接的,引出来用的 蓝(接的RDA), 蓝白(接的RDB),以前用施耐德的时候也是这样接的

楼主:
有大神指导下吗。。捉急啊

网友B:
变频器设置和接线,还有程序都没有错才行

楼主:
已经搞好了,少了个响应时间,加上去就好了

网友C:
能把程序分享出来嘛,最好变频器参数也分享下,最近也在弄这个,有点问题,希望能帮助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