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求GP-Pro EX4.0 打开失败求助解决方法

楼主(2017-08-22):
W7 64位笔记本安装汉化完Proface软件后,打开出现下图的提示,点击确定后就闪退了
求前辈们知道一下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啊
先行谢过各位了!!!

网友A:
系统不兼容,换32位系统
不是操作系统的原因,同事的64位装同样的软件是可行的啊

网友B:
做工控最好使用32位系统,会少很多麻烦
恩,好的。这就打算去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