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有没有用博图的人帮忙解答下一个问题,

楼主(2017-08-22):
帮忙看下这几幅图是什么意思,刚用博图软件里面有些不懂, 主程序里的CALL 是调用子程序的意思我可以这么理解吗?那其他2张呢 有一个张是不是给输入开关量给的一个相应的DB块地址?还有一张图完全不懂了 ,麻烦看到的帮忙解答下 谢谢

网友A:
麻烦看到的帮忙把整个程序上传一下

楼主:
没有整个程序哈,,,只有一部分的截图,,,我只想弄懂这几张图的意思

网友B:
第一张是子程序调用,第二张是DB块,第三张是c语言,如果想了解更多,可以发整个程序
谢谢大手,回复错了 回给主贴了

楼主:
谢谢谢谢谢,谢谢你回复我。我还有些问题大手看能不能回复我下。为什么调用子程序要这样子呢,不是可以直接调用子程序块吗?还有第二张图的DB块可以写在子程序里啊?一般不是都写在专用的DB块吗?C语言我就看不懂了 谢谢大手

网友C:
第一个和第二个stl语言,第一个是块的调用第二个的是把输入信号放到数据块里面第三张图是scl语言编程满足条件执行程序,跟c语言差不多但是要理解意思最好贴完整一点
这发赋的地址是这个相应的输入点吗?比如图2的I0.0对应的是不是DB501.0呢 。谢谢

网友D(2017-11-19):
楼主最后一张scl 语言 是在FC 还是FB 块里写的 ??

网友B:
最后一张是判断语句与循环语句最后在判断语句

网友E:
关于愽途的SCL语言案例,在论坛里找了好久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