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2):
三菱、omron、松下、信捷、威纶通、台达、屏通之类的触摸屏编辑方式基本一致,这几天第一次接触了昆仑通态的屏,有点懵,不知道有哪些区别,或者说有什么特点,一时半会有点不习惯,接触过的大神们来说说,我好了解了解。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看手册啊
手册写的太简单了,按手册搞都联不上
QQ:611369538

网友B:
昆仑通态属于组态软件,所以在做工程时先要建变量通道,使用比较灵活。
大神没你的这句话我昨天还真的就一事无成了.坑爹的变量通道,坑爹的按钮功能。
  • 下载积分:+5(wu32u2) 真诚感谢!

网友C:
    简单的说就是使用组态软件的触摸屏
    不断向前

网友D:
    昆仑屏功能是强一点,但是做起来麻烦。
    以前一台设备,昆仑屏变量都要建1000个,建到吐。
    不过昆仑屏在国产里是最好的了。
    那我第一次编辑的话不是得累死啊。
  • 下载积分:+5(wu32u2) 我的天,那我第一次编辑 ..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昆仑屏功能是强一点,但是做起来麻烦。
    以前一台设备,昆仑屏变量都要建1000个,建到吐。
    不过昆仑屏在国产里是最好的了。

    一般变量少 小设备没事 ,我们那次是有个大设备
    真的是坑,不建变量还无效,小数点还是真的小数点,时间参数还得在程序里浮点变换,按钮还不带取反的显示效果,真心别扭。不好用不好用不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昆仑屏功能是强一点,但是做起来麻烦。
    以前一台设备,昆仑屏变量都要建1000个,建到吐。
    不过昆仑屏在国产里是最好的了。
    [/quote
    我看着手里的威纶和信捷笑而不语
    QQ:611369538

网友E:
    这样说吧,一个是程序员思想,一个是电工思想

网友F:
    哪个是程序员思想,哪个是电工思想?
引用 网友E:
    这样说吧,一个是程序员思想,一个是电工思想

楼主:
    这次帮人改进了下设备,对昆仑屏的基本功能有了个大概的了解,说实话,按钮、数值写入、显示功能设置不如我描述的那些品牌的屏方便,图库里的图形真心丑,每创建一个功能部件还得先创建一个变量通道,不然和PLC连不上,还有小数点功能和其他屏不一样,设置了小数点就必须把数据类型设置成浮点数格式,因为他是真的小数点。。。而维纶通、信捷、屏通之类的都是假小数点    ,实际上还是整数值。而高级功能还未接触,不知是否会屏通强。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G:
    威纶屏上手快一些。

    昆仑上手慢,但如果做成了,功能要多点,可以连接各种仪表仪器。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