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7-08-22):
怎样通过触摸屏的画面跳转置位PLC的辅助继电器,例如操作触摸屏第5个基本画面时PLC的内部辅助继电器M5 ON,第6个基本画面弹出时M6 ON,M5 OFF,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分别为vw5和6

网友B:
看看这个可以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06923]
看看这个可以不
主要不要忘了吧人机的界面的系统去设定一下,把当前画面的 NO. 分配给D0

网友D:
主机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E:
为每个画面添加一个D脚本,当画面切入的时候执行一次,可以修改任何想要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