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通信仿真问题

楼主(2017-08-22):
写的简单的通信程序,为什么总是仿真错误
?实在找不出原因,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可以仿真啊
仿真不通,error status 都是1,数据不能传送

楼主:
我是想从PLC—A的p#db1.dbx20.0 byte10 发送数据到PLC—B的p#db1.dbx30.0 byte10 ;;;
PLC—B的p#db1.dbx20.0 byte10 发送数据到PLC—A的p#db1.dbx30.0 byte10 ,连接不通,数据并没有发送,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