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

楼主(2017-08-22):
请教一下工控大侠:我想一分钟
升多少度,用工控机怎么控制?

网友A:
多段速的温控表, 用PLC可监控,比如岛电的。

网友B:
程序设定每秒升到的温度直到到达设定值

网友C:
请教一下工控大侠:我想一分钟
升多少度,用工控机怎么控制?
细分为每秒升多少度

网友D:
工控机发脉冲信号,间歇性接通加热元件,脉冲信号根据升温速度微调。

网友E:
首先要计算出你的最快电加热的需求,之后再确认该加热体额定电压状态下的升温速度,这两样参数确认了,再配一台智能温控器,要求高的话,建议用千野/霍尼威尔山武的仪表!再配一组加热模组,功率大,用SCR,功率小,用S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