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国产PLC模块谁知道是啥牌子的,用什么程序软件

楼主(2017-08-23):
上图,按常规三菱软件试过不能通讯

网友A:
一般这种都是仿三菱西门子欧姆龙台达的,用这四家的软件上去试试。感觉比较象西门子S7-200

网友B:
自制工控板,用的单片机STM8S.
一般用C语言编程,编程软件有几种,开源免费的用G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