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3):
求助一段程序,具体为:一自动贴标程序,光电传感器与机械贴标装置有一段距离,2个需要贴标位置间距为按产品需求可自己设定,如果间距足够长,可以光电传感器检测到贴标位置后进料伺服走相应脉冲然后贴标,但如果第一个贴标位置触发光电后还未贴标后一位置又触发光电了,这种思路就不可行了。

请问这样怎么做程序呢?

网友A:
不知道你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以前做过一个,在输送带上贴标签,当时的输送带是不能停的,必须一直转动,处理就是用时间来记录感应到感应的每个物件,因为输送带速度是保持不变的,感应器到贴标位置的距离是一定的,所以用的时间就是一样的。

楼主:
感谢回复,情况类似,进料电机也是一直进料不停的。

我也考虑过用时间控制,但是如果触发信号之后,还没到贴标位置,后面又连续触发3,4次的话。那怎么做到触发的信号和贴标位置一一对应上呢。而且传感器刚触发然后进行计,如果没到贴标机构处贴标设备就暂停的话,那该处的贴标就漏空了?

网友A:
建议能把感应器与贴标位置之间的距离能缩短就缩短,想要保证一一对应那就要多分几个计时器,每个计时器对应一个工件,暂停或者报警的时候你可以把计时器的值保存下来,放在一个寄存器啦,再次启动的时候把寄存器的值给放回计时器从你暂停时候的时间开始再次计时,这个是可以做的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能把感应器与贴标位置之间的距离能缩短就缩短,想要保证一一对应那就要多分几个计时器,每个计时器对应一个工件,暂停或者报警的时候你可以把计时器的值保存下来,放在一个寄存器啦,再次启动的时候把寄存器的值给放回计时器从你暂停时候的时间开始再次计时,这个是可以做的到的。

我之前就是尽量缩短传感器和贴标机构间的距离,但有些产品太短,所以现在在程序上想办法了。因为我看过一些设备是可以做到

网友B:
给标加感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标加感应器

你好,可以详细一点吗

网友C:
使用先入先出指令,不管中间有多少个产品都不会相互影响。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先入先出指令,不管中间有多少个产品都不会相互影响。

感谢!!我明天试试

网友D:
位移+变址
QQ:611369538

网友E:
1、先入先出比较容易做,很直观
2、算好最多同时检测到多少产品,用大于这个数的计时器循环使用

楼主:
先入先出的话,如果想用脉冲来定位的话怎么做好呢?写入的数据应该是什么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给标加感应器

意思是贴标的地方加感应器,来了就贴?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意思是贴标的地方加感应器,来了就贴?可行吗

不行呢,进料带是一直不停的,所以需要程序中做一个与进料带电机脉冲有关的控制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先入先出比较容易做,很直观
2、算好最多同时检测到多少产品,用大于这个数的计时器循环使用

先入先出的话,如果想用脉冲来定位的话怎么做好呢?写入的数据应该是什么呢?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传感器触发到第一个贴标位置的时候,先把当前脉冲量D2写到到一个寄存器D1中。然后从第二个贴标位置开始的相应脉冲位通过先入先出方式写入到一列寄存器D10~D20中,当当前脉冲量D2-D1=S(传感器与贴标机构的距离,换算为脉冲量),贴标机构给一个贴标位置贴标,同时把从第二个贴标位置开始的相应脉冲位通过移位读出到D30,贴标机构的执行条件就是D2-D30=S,就进行贴标

请问这样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先入先出的话,如果想用脉冲来定位的话怎么做好呢?写入的数据应该是什么呢?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传感器触发到第一个贴标位置的时候,先把当前脉冲量D2写到到一个寄存器D1中。然后从第二个贴标位置开始的相应脉冲位通过先入先出方式写入到一列寄存器D10~D20中,当当前脉冲量D2-D1=S(传感器与贴标机构的距离,换算为脉冲量),贴标机构给一个贴标位置贴标,同时把从第二个贴标位置开始的相应脉冲位通过移位读出到D30,贴标机构的执行条件就是D2-D30=S,就进行贴标

用栈指令,传感器触发直接存当前脉冲量D2加贴标位置间距量S(当然脉冲量不可能无限大,到一定值要清零,超过最大值要换算一下再存),即D2+S存入栈。当栈里有数据(可以用指针判断)且预检测位置D1为零时,以先入先出取出栈数据到D1,当D2=D1时触发贴标,然后清零D1。这样做的话就算中间缺料了也不会有影响。
或者移位加变址也是可以的。
以上为个人看法,如有错误望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