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3):
最近一个项目,客户的需求是这样的:从流水线上流过来一个水平托台(1500mm*800mm),托台上面摆放有Φ200mm的模具套(类似于子弹的弹壳),当托台流到工位的时候,由工位的机械手(3个轴的伺服控制)抓取一个模具头(类似于子弹头)放入托台上的模具套中。要命的是托台过来的时候位置会有50mm左右的+-偏差,而且模具套与头之间的间隙只有0.15mm。我应该怎样来确定模具套的位置,然后将模具头放进去?用什么传感器来精确测定模具套的位置(圆的)?

网友A:
找下看有没有什么光栅尺之类的传感器,自己定个原点,当磨具流过来后把当前检测的距离反馈给PLC在做定位!
虚心求教…

网友B:
工业相机照吧,托台到位后照一下,位置数据给机械手然后去取。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业相机照吧,托台到位后照一下,位置数据给机械手然后去取。

不知道工业相机能否达到0.15mm的定位精度。
Q183996768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工业相机能否达到0.15mm的定位精度。

不知道能否满足这个精度要求,有没有更好的测量方式?

网友D:
基恩士激光测距仪,除了价格,什么都好。

网友E:
工业相机绝对可以的

网友F:
模具头和模具套以及托台的相对位置是不变的,变的是托台的位置。
托台的位置的误差,最好能做套工装,给托台定好位,想办法做一套给托台定位的装置。
当然用视觉也没问题,觉得这个流程还没有必要。

网友G:
同意7楼,模具套如果是固定在托台的一个位置,那你只要再托台停止后定位一下,把50mm左右偏差清除掉。还有工业相机绝对可以的,精度肯定够

网友H:
工业相机没问题

网友I:
0.15mm的精度,什么都够呛

网友J:
想办法先给托台定位!

网友K:
视觉定位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

楼主:
引用 网友I:
0.15mm的精度,什么都够呛
我迷乱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0.15mm的精度,什么都够呛
UVW对位平台精度1个丝,但是这个流程根本不需要再上个对位平台,还是在机械和传感器上做做文章。

网友M:
想办法把模具套固定在一个位置上面 如果没有办法 那就想其他方法 当然工业相机是可以的 但是代价确实比较大

网友N:
从成本上考虑还是想办法固定托台比较好
QQ:611369538

方案求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