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3):
首先,我是刚刚开始准备接触工控机,对于工控机的理解还是很浅或者比较空白,所以请各位大牛指点一下我自学后想不通的问题。虽然我知道如有现成的设备最好,能边用边学会进步很快,但目前条件不予许,所以目前还只是纸上谈兵!但我不想碰到时两眼一抹黑,所以想提前学习一下!所以请各位大牛不要见笑!目前疑点一:工控机就相当于是个人pc,只不过有很多种通讯模块,采集卡可选可以和现场设备通讯是么?疑点二,工控机是不是只是硬件,软件需要wincc或者组态王等组态软件和现场设备进行连接?疑点三,如果有两种现场设备,一种是modbus通讯协议,另一种是profibus的通讯协议,他们两可以通过工控机进行数据交换么?疑点四,组态软件到底能不能控制现场设备输出信号?还是只能读取现场设备或仪表的数据?它是不是触摸屏的升级版?可能我提的问题有点可笑,但还是请各位大牛能帮我解答一下!万分感谢,不胜言表!谢谢!

网友A:
硬件是PC机,软件是运行在Windows基础上各自专业的软件。

网友B:
工控机就是PC,有些串口可以设置成232,422,485通讯,不需要转换卡。
组态软件就是和触摸屏软件一样,生成PC的运行文件,简单点就是把PC当成触摸屏来用,触摸屏的处理能力和PC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C:
工控机用的软件有很多家,有用VB,VC等一些语言的,具体看情况而定的,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大牛!

网友D:
我来回答一些
1.工控机大部分就是PC,很小一部分是其它架构的
2.工控机就是硬件,软件方面需要自己另外搭配,当然也有装好软件的。
3.具体看你组态软件的功能,用过MCGS,数据交换很方便。
4.看你组态软件以及搭配的控制硬件,如MCGS搭配泓格的输入输出模块,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等,完全可以不用PLC就达到控制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回答一些
1.工控机大部分就是PC,很小一部分是其它架构的
2.工控机就是硬件,软件方面需要自己另外搭配,当然也有装好软件的。
3.具体看你组态软件的功能,用过MCGS,数据交换很方便。
4.看你组态软件以及搭配的控制硬件,如MCGS搭配泓格的输入输出模块,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等,完全可以不用PLC就达到控制效果。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想再请教下:工控机也可以直接加输入输出模块直接控制现场设备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想再请教下:工控机也可以直接加输入输出模块直接控制现场设备么?

是的,通过通讯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