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W带PLC、伺服够不够?

楼主(2017-08-23):
一台工装,一个PLC,5个20mA的指示灯,一个400W伺服,几个按钮,没有电磁阀。
打算用一个50W,DC24V,2.1A的开关电源。
请问够不够?
一般情况下,一个伺服,要用多少A电流?主要是CN1、CN2的通讯。
一个PLC,一般多少电流?
我是菜鸟。

网友A:
PLC功率10W左右,伺服输入输出信号电流都很小的,50W应该够了

网友B:
50W开管电源应该用余量,通电后用直流电表检测一下电流。

网友C:
最好选大一点,开关电源又不值钱,长时间用,容量会减小。

网友D:
貌似你PLC自带的24V电源就有大概500ma的电流,供这些个应该也够了。
如果PLC不带24V电源,还需要24V供电的话,这个选择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