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4):
旧工业显示器(那种单色显像管的)无法修理,有什么方法更换新液晶显示器?显示器是旧的放电设备,那种9针COM口的实际只使用了4根线。还是放弃修理废弃设备?设备其他线路及加工精度都还好。

网友A:
上传些照片可以帮忙看看,最好还是更换以后可以好买到的显示器

楼主:
主要还是内部高压包烧坏。

网友B:
哇,古董级别的了

网友C:
我曾经把一个笔记本电脑的液晶屏在电脑城改造成了一个液晶显示器,各种液晶屏的显示板卡很多,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估计可以找到你要的接口。

网友C:
貌似接口不是你说的9针的吧,外形像9针的COM口,实际是15针的VGA接口?

网友D:
这种老显示器配件没有了,可以改液晶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这是接主板的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老显示器配件没有了,可以改液晶

请问要如何才能改液晶的啊?关键是接口和信号怎么确认啊?请教
主板是整体的,应该是单板机,没有显卡啊,也没有硬盘与内存条之类的接口。有一块印刷好的面板输入相应的数字与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还是内部高压包烧坏。

黑白电视机的高压包,我估计有存货,但是高压包分几个型号,通用的是全联的,记得是25678通,其他几个规格要改电路

网友F:
这个比较困难,淘宝有类板子,
需要要找到上面的信号线,然后转接到液晶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黑白电视机的高压包,我估计有存货,但是高压包分几个型号,通用的是全联的,记得是25678通,其他几个规格要改电路

这个高压包与电视的不一样,电视维修人告诉我,发订做厂家也没做成。管脚是123478通,56通。这种情况。

网友C:
非标品,而且很奇特。长见识了。。。

网友G:
EGA/CGA to VGA 转换板,
万能的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G:
EGA/CGA to VGA 转换板,
万能的淘宝

是这种吗?但是不知如何接线?

就4根线,不知在么接线

网友H:
引用楼主namae于2017-08-24 08:38发表的 旧工业显示器无法修理,有什么方法更换新显示器? :
旧工业显示器(那种单色显像管的)无法修理,有什么方法更换新液晶显示器?显示器是旧的放电设备,那种9针COM口的实际只使用了4根线。还是放弃修理废弃设备?设备其他线路及加工精度都还好。

应该是CGA显示器,可以上马云家找找,有液晶的。
  • 下载积分:+1(namae) 不是MDA显示器吗?

网友I:
    就一个行输出损坏了吗?如果是的话,建议还是找行输出资料后,用国产替换!!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查找显像管的资料也行,上面不是有飞利浦的商标嘛 !!你说123478通,你确认所有脚都有用到吗?一般只用12347脚,56脚是接电源部分的,如果说行输出在启动瞬间没有通过56脚提供反馈电压,整机将无法启动!所以修这种机不一定是行输出坏了!!再查查吧!!

网友J:
    找行场视频分别输入的单色显示器就行。

网友K:
    我有这种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一个行输出损坏了吗?如果是的话,建议还是找行输出资料后,用国产替换!!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查找显像管的资料也行,上面不是有飞利浦的商标嘛 !!你说123478通,你确认所有脚都有用到吗?一般只用12347脚,56脚是接电源部分的,如果说行输出在启动瞬间没有通过56脚提供反馈电压,整机将无法启动!所以修这种机不一定是行输出坏了!!再查查吧!!
    [/quot

    谢谢!确实是高压包烧坏,很明显都变形了。出来的味道很大。造成显示不显示。在网上找做高压报的发过去后说做不了又给退回来了。还是找能替换的吧,公司有多台这样的老设备。机械性能都还行,就是电气配件难找到。

网友L:
    可以修也可以改的,有需要电联18351677949

网友M:
    用示波器把行、场信号搞清楚才好改,即使不是标准信号也能想到办法,许多老设备CRT都用这样的办法改液晶,看你愿意付出多大。

楼主(2017-09-29):
    修完了,没有那样的高压包。就连整个的PCB板全换了,只用显像管了。谢谢楼上的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