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4):
用欧姆龙的NC模块做运动控制,说明书中有几个地方没看懂。它的多点连续运动的地址11F4  11F6表示一个输入的通道地址么?有没有样例程序看一下呢。多点连续控制怎么保证按照预设的顺序跑。谢谢

网友A:
還有人有這興趣了解這工能,會用連續運轉就要使用內部軸卡記憶運轉。
前面3個word為每個執行動作和方式選擇設定每軸有100點位所以有300word
1000為第一軸開使通道為16進制請由主程式寫入你要的動作選項
11F4為第一軸要執行位置第一點通道數據也由程式寫入共200個word
至於會不會連續運轉上面選項你要填入功能代碼這部份請你看說明
或者說出你要如何使用才好回應你嘍
其實這是麻煩做法NC軸卡有一套軟體了解一下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