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谁有用三菱触摸屏做的配方的程序,可否借小弟一看,万分感谢

楼主(2017-08-24):
如题,以前没用过三菱的触摸屏。现在要做配方,不知道怎么写下手。借大神的程序看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是不用配方文件我就会,用配方文件我就不会了。

网友B:
配方?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第1楼勤工俭学于2017-08-24 22:20发表的 Re:求助,大神谁有用三菱触摸屏做的配方的程序,可否借小弟一看,万分感 .. :
如果是不用配方文件我就会,用配方文件我就不会了。
可以,不用自带的配方也可以,就是想看看怎么写的

网友C:
触摸屏程序?触摸屏上设置一下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A:
四楼说得对,也就设置一下的事。
工控威望:+10(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D(2017-11-21):
试了一下

网友E:
使用配方就是设置一下读取路径啊,就点几下的事
QQ:611369538

网友F(2018-0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