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现象?

楼主(2017-08-24):
修一个封口机,左右两个线圈同时吸合,封口闭合加热,经过延时后自动释放,封口完成
两个线圈是串联的,延时时间到了右边线圈失电释放,左边仍然吸合(认为可能是剩磁),把电源拔掉还是吸合,又把电路板插件拔掉还是吸合,最后把线头剪掉短接两个线头还是吸合,反复试好几次,都是右边的释放左边仍然吸合,只要轻轻一敲线圈的吸板就能释放,最后没办法在线圈吸合的地方垫了一层胶带,再用封箱带包好了,问题就解决了(可以确认不是销子卡死或者机械性锁住)

网友A:
居然看不懂。。。

网友B:
把活动部位加点油,还有弹簧涨力不够

网友C:
吸合接触面有灰,用砂布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是不是有一定程度的磁化了啊?

网友E:
如果铁芯的铜短路环碎了,掉了,铁芯内的磁能得不到释放就会出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