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时间继电器

楼主(2017-08-24):
请教一下这两种时间继电器一个大一个小 有什么区别 分别在哪里用到的了?

网友A:
区别嘛,一个圆8脚,一个扁8脚,用法一样,都是得电计时开始,到时触点闭合或断开。。。
哪里用到呢,需要计时的电路里都可以用。。。

网友B:
大的那种时间范围一般可改

网友C:
区别可调时间,用途一样

网友D:
德力西这款区别就是可调的时间宽点,质量差点,价格便宜点!但在应用场合有区别的,它没有OMRON的H3Y-2的稳定,H3Y体积小,动作频繁也没关系!但是假货很多!

网友E:
大的延迟时间范围宽,6分钟
小的延迟时间范小,比如我手里的H3Y-2,只有5秒。

网友F:
就是延迟时间的范围不一样,还有就是安装空间不一样,用法和接线都是一样的。
QQ:611369538

网友G:
用法是一样的,只是第一个有拨码开关,有4个不同的时间档位。也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可以选择合适的档位,下面一个则只有一个档位。

网友H:
在使用上,H3Y效果能好一些

QQ:1121930977

网友I:
大的延迟时间范围宽,分钟、
小的延迟时间范围小,只有几秒